这个电路我分析了下,有不对的还望斧正

楼主(2015-04-25):
R1,R2提供运放输入偏置电压,R3,R4,C3电路选择性反馈交流信号稳定输出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网友C:
我有同感

楼主:
我干 ,怎么传图哦,好像只能传网页上的图片

楼主:
图图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單电源,因此C3是隔直用途,但是C3值較小时兼具高通作用。

单电源和双电源有区别吗

楼主:
还有一点想不清楚,就是运放放大的是输入端电压差是吧,那要不要提供输入偏置呢,还是直接接待放大信号,那每个端口电压都必须大于三极管开启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