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波形

楼主(2015-04-25):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调试一个逆变器,首先用USB转232+232转485模块,用MODBUS模拟主站能正常操作逆变器的运行。转到自己做的ARM板,ARM板做主站,逆变器做从机,发现丢数据严重。试了7个ARM板,仅仅只有2个能勉强通讯(这里首先怀疑的是自己的程序,直到有能通讯正常的电路板后才怀疑硬件。)
能正常通讯的波形是:

第一个是电脑模拟的MODBUS主站(注意图示波器的零点在-1V左右的位置)

也就是说,逆变器在和USB转232+232转485通讯的时候,波形能在+2V以上或-2V以下,而和ARM板通讯的时候,负电压在-2V左右,而正电压在0V左右。

我所用的485部分电路图为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80400695\Image\Group\FT%UI1US8@XTB66EHH]_QYH.png,这个基本上是比较电路。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首先怀疑的是485芯片买到假货了,暂时还没芯片可以替换。

楼主:
能不能麻烦斑竹给转到“通信技术”中?

网友A:
应该是接口电路有误,去通讯技术栏目看看有关485的老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