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什么芯片可以把并行输出转换为串口输出的?

楼主(2015-04-25):
有什么芯片可以把并行输出转换为串口输出的?STM32口线不够用做扩展,最好是是并口输入任何一个输入有变化则在该芯片上有状态改变输出,这样我采用中断在进行查询具体哪一个口线,类似键盘。要扩16个DI。输出也可以IIc或其他

网友A:
这个需求比较特别,现成的好像没有,不过可以买块低端的fpga解决,

网友B:
74HC595,用这个

网友:
你搞个单片机,然后做就行了

楼主:
PCA9535
看到了这个不错。还有中断输出

网友C:
CD4021 可做输入
74HC595 可做输出
还可以两个合用

楼主:
74hc165没有输入状态改变标识,需要轮询。
PCA9535可以中断处理

网友D:
用一个4块钱的FPGA  80个IO   随便搞

网友E:
很多单片机都可以支持吧

网友F:
595是串转并吧

网友B:
是的,74hc165 是 并转 串

网友G:
165曾经级联过十几片用过:lol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4块钱的FPGA  80个IO   随便搞

:loveliness:
啥FPGA这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