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以把并行输出转换为串口输出的?

楼主(2015-04-25):
有什么芯片可以把并行输出转换为串口输出的?STM32口线不够用做扩展,最好是是并口输入任何一个输入有变化则在该芯片上有状态改变输出,这样我采用中断在进行查询具体哪一个口线,类似键盘。要扩16个DI。输出也可以IIc或其他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案,可能是加一片廉价单片机。

楼主:
PCA9535看到的16口

网友B:
有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一般用于数字信号的并行转串行输入,而楼主的情况显然用一片简单的单片机做扩展最合适。

网友C:
74hc165?

网友D:
HC165较常用

网友E(2017-06-03):
这个用STM32应该用不了。这芯片不支持3.3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STM32应该用不了。这芯片不支持3.3V

74LV165可以

网友E: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信息,下次再用3.3V电平的MCU就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