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天线的长度

楼主(2015-04-25):
(无正文)

网友A:
天线原理的基本规则:对偶原理,好的接收天线就是好的发射天线。楼主上课时候泡mm去了;P

网友B:
天线有可逆性,发射和接受是一样的,都是四分之一波长的长度。注意换算的单位是HZ和米。如果装不下就做成弹簧状!

网友C:
实际天线长度一般为计算所得长度的95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