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三极管饱和?

楼主(2015-04-25):
如下图,IO=0时,射极被钳位0.6V,使三极管不能饱和,处于放大状态。

如果不能移动器件位置,只能增加器件,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三极管饱和?

网友A:
一个破LED要毛12V驱动?

网友B:
不如说说你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说说你要干什么。。。。

这是其实是一个面试题

网友C:
C级串联100Ω的电阻到地?

网友D:
用NPN管代替PNP管,可以参考附件说明。

也可以参考本论坛帖子“用 PNP 管驱动继电器电路分析与验证”。

网友E:
换NPN管,基极加一个上拉电阻就行。不过PCB的CE极位置不对啊。比较麻烦

网友F:
为啥不用NPN的;

网友G:
8楼的资料介绍的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NPN管代替PNP管,可以参考附件说明。

也可以参考本论坛帖子“用 PNP 管驱动继电器电路分析与验证”。[/b ...

受益了,请问这是那本书呀,新手表示看懂了

网友I:
使楼主电路中三极管饱和的办法:办法一: Q1基极B加负电压。
办法二: Q1集电极连接到Vc。(2V<Vc<12V-(Vled+VR4)).

网友J:
这么麻烦,还不如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K:
集电极串二极管抬高电位,这样集电极电位就会高于基极,为饱和创造条件。

网友L:
射集被钳位0.6V!在射集上串连个电阻不行吗?

网友I:
楼主到底需要Q1发射极低电平输出小于0.6V?或者仅仅是要求Q1饱和?
如果是前者,那只有一个方法:Q1基极B加负电压。其他方法均不能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到底需要Q1发射极低电平输出小于0.6V?或者仅仅是要求Q1饱和?
如果是前者,那只有一个方法:Q1基极B加 ...

15楼是这题的答案

网友M:
这样的接法永远不会饱和,本人也遇到试过,VBE电压永远是正向偏置,VCE不确定,平时达到包和,VCE是小于0.4V ,这个电路永远达不到,因为器件机理决定的。类似于一个正向的二极管。CB极短路。

网友N:
其实这个电路本身三极管就能饱和,首先Ib=12V/2K=6mA,这种电路接法Ve=Vb+0.7V,当输入为低电平时Vb=0.7V,Ve=1.4V,再低也低不了了,这个题目本身就没什么意义,没人这么干。出这个题的人是师娘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受益了,请问这是那本书呀,新手表示看懂了

家里有事请假回去10天没上21IC了。
不是《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吗?不明白还问什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其实这个电路本身三极管就能饱和,首先Ib=12V/2K=6mA,这种电路接法Ve=Vb+0.7V,当输入为低电平时Vb=0.7V, ...

人家是用病态电路来考察你随机应变能力的。

答案不唯一,只要满足饱和条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