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问高频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5-04-25):
根据PI软件生成的变压器资料定做了几个样品,
资料是这样的
初级 54圈 1线
次级 12圈 2线
这样,应该是降压变压器吧?
可是,用(测试电源)AC12V/24V整流后使用,通过PI的电源芯片进行频率输出,变压器次级出来的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是34V/60V,怎么看都是升压变压器呢。

PS. 没有直接输入AC 220

网友A:
那是你的电源次级没有反馈稳压,处于开环状态,在开环状态下,IC是以最大占空比工作的,所以你的输出电压也就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