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好产品,大家测】屌丝DIY--金升阳LN03-12B05模块测试

楼主(2015-04-25):
首先感谢金升阳送的那块LN03-12B05,本来我是准备用实验室的仪器来测试这个模块的;结果,下午的时候师弟把实验室的数据采集卡烧掉了,,于是在这么危险的时期,我只能利用手头为数不多的玩意儿来DIY一把喽,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这个是焊的洞洞板

板子

板子

焊好的

焊好的

正常工作起来了,电压5.01V

用起来了

用起来了

电压

电压

工作了20分钟后的温度40.4°,室温22.2°(这数字我也是醉了)

20分钟以后模块温度

20分钟以后模块温度

室内温度

室内温度

我又给它来了个零下的温度试试,依旧可以工作,话说压了半斤的重量这模块还是蛮结实的嘛。

半导体散热片温度

半导体散热片温度

-2°依旧在工作

-2°依旧在工作

还是蛮受压的嘛

还是蛮受压的嘛

只是这个模块的噪声略有不爽,其他都还好啦

模块工作时的声音,iphone4s话筒挨着模块实测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如此细致的测试我们的电源。
1、电源的温升问题,ACDC的效率效率不是很高,所以会导致发热。我们的产品采用的是灌胶型,散热相对比较均匀,通过外壳散热,孙然整体热量高了,但是内部器件单一热源的温升会减小,以保证电源可靠性。
2、电源的噪声问题,变压器的啸叫声主要是由于变压器的激磁成分中含有低频振荡,使得磁芯的磁分子在这个低频磁场下运动,产生机械振动,从而引起周围空气的振动。由于人耳的可闻频率大约在20Hz到20kHz,如果这个空气的振动在此范围内,最终传到人耳朵而被听见。引起该噪声请先确认是否有磁场干扰源,以及是否空载或者过载。以及是否由于负载的问题引起。

网友B:
楼主,测试设备有些简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设备有些简陋哦

主要是实验室把数据采集卡刚烧了,仪器的管理瞬间就不一样了,你懂得

网友C:
这种模块居然也有声音啊。。。。。。。。。。
这个不能接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块居然也有声音啊。。。。。。。。。。
这个不能接受啊

声音的问题参看地板楼层的回复,我觉得还正常吧

网友D:
你们实验室的室温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实验室的室温是多少啊?

22.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