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EPM3064下载程序到98%后失败

楼主(2015-04-25):
    小弟初学CPLD,直接用在项目上,基本就是设计方案的同时才买FPGA开发板学习,到目前为止只做个几个开发板上的实验。没有太多时间仔细学习编程和优化方法。目前的项目使用的EM3064这个型号,昨天刚刚焊接出样机之后打算先调试个CLK输出程序测试PCB的基本功能。但是目前卡在了无法下载程序,如果只勾选擦除是可以成功的,如果勾选是编程选项则软件进度条快速的刷新几次后停止在了98%的位置变成红色。
    程序的功能目前很简单,就是输出一个高速CLK,没有分频。目前样机的各个点的供电电压正常,Blaster的接口应该也是正常的,否则应该不可以进行完整的擦除动作。其他单片机工作也是正常的。确实初学没有经验,希望大神不要骂我伸手党。另外如果有人愿意有偿相助也是可以协商一下的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有图有真相,自己顶自己一下

楼主:
    今天早晨起来看到也没人回复,经过多方查阅资料和部分网友帮助后。发现是编程接口部分忽略了上下拉电阻。虽然对于老手来说这是非常低级的错误,但是我设计电路时按照了单片机的思想来考虑的。所以出现了这种问题。在此奉上解决问题后的电路图,希望若有人碰到一样的问题可以提供一点微薄的帮助。    图中的电阻我用的是2K的,毕竟是数字电路,我感觉不需要那么严谨的阻值。回头我打算试试能否把这几个电阻集成到编程器里面使用。虽然三个电阻不多,但是对于批量产品来说,编程接口的元器件只使用一次,而且后期又增加成本,还增加编程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