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求助

楼主(2015-04-26):
我有一个芯片,丝印是HXN-hx,经查找是一个DC-DC升压芯片,但没找到其技术手册,有哪位有这个技术手册,或者有其3V转5V的参考电路图,麻烦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官网有手册啊。

网友B:
3V升5V的DC-DC或者电荷泵多了去了。
楼主需要多大负载?根据负载电流随便选择,万一那个丝印是Remark的,恐怕只有剖片才能知道原始型号了

楼主(2015-06-04):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465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升5V的DC-DC或者电荷泵多了去了。
楼主需要多大负载?根据负载电流随便选择,万一那个丝印是Remark的,恐 ...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465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990&fromuid=846512
( ...

电路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运放输出是不可以直接驱动容性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