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6-600E可控硅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26):
目的:让电灯泡全亮。
R2的300R电阻是基于BT136—600E 10MA的触发电流设置的。
请看附图:
情况如下:1.一接上电源,在不加二极管时,就会烧坏电阻R2,而且把三极管Q1的CE极击穿,损坏电源供给的IC。(相信采用一个击穿耐压大于100V的三极管可以解决问题)
2.加上二极管时,三极管就不会烧了,但按下开关时,不能控制可控硅的熄灭。测试二极管负端对电源地电压有100多伏,为什么可控硅触发端有这个高的电压,它的电是从那里来的。请分析其中原因和可控硅的正确应用电路。谢了!
向左转|向右转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重新上传图片吧,不要引用外部图片,baidu不上外链它的图片

网友B:
将图片上传至本站,楼主的外链被百度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