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并联

楼主(2015-04-26):
网上这个人用三极管并联扩流:【如图,由于R10的取值较小,所以导致Ic偏大,
单独一个9013过电流有些压力,
所以用如图的方式并联了一个同样的9013,
假设Ib足够大能确保三极管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那么用这种方式并联三极管是否可行?能确保均流么?】

我想他为何不组成达林顿来扩流呢?

网友A:
此电路不能保证电流分配均匀。
接成达林顿形式不能扩大输出电流。

网友B:
换一个像8050那样的电流大的。。。。

网友C:
三极管没有并联

楼主:
2只三极管并联,b极电阻用2个分开提供,e极接小电阻提供电流负反馈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保证电流分配均匀。
接成达林顿形式不能扩大输出电流。

哦,对哦,达林顿只能用在基极小电流的场合。
电路回路上的那个三极管的ic电流还是有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对哦,达林顿只能用在基极小电流的场合。
电路回路上的那个三极管的ic电流还是有限 ...

3楼 戈卫东 已经指出解决方法,你似乎看都没有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 戈卫东 已经指出解决方法,你似乎看都没有看。

看过了,不过想知道三极管并联是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了,不过想知道三极管并联是怎么样

那就看9楼。

网友D:
   电子管的电台和晶体管的雷达都有实用电路,4管并联,各自串小电阻的方法。我也刚好都遇到坏了一个,结果坏的去掉,剩下3个维持使用。

网友E:
Ic:SS8050>S8050>9014

网友D:
为什么要数匹马拉一辆马车?用一匹多好!
三极管并联同理。

网友F:
换大电流三极管嘛,这种方式麻烦占地方,而且容易出故障。

网友G:
用两个N-MOS吧。

网友H:
基极最好分别串电阻;

网友I:
用场效应管,

网友J:
最好是射极串接小电阻均流。

网友K:
用场效应管吧,场效应管在导通状态是程电阻性的,而且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可以自动均流。这是很常用的方式。

网友L:
基极各串联一个47欧的电阻,射极各串联一个1欧以下的电阻,目的是为了电流平衡。可以参考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