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检测锂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
我的电路是系统用3.7V锂电池供电。电路中还有3.7升压到12V电压,给电磁阀阀用。
因为考虑到430单片机最高电压是3.6V,而锂电池最大3.7,所有我串联一个in'5822二极管给单片机供电,
但是系统中还有运放等其他芯片需要稳定的动作电压,所以我有选择看了一个升压芯片MP3410输入1.8-3.2之间输出3.3给单片机以外的电路的供电。
这样我单片机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3.2V的保护电压时 就关闭2个升压芯片的使能端,同时单片机进入低功耗,这样整个电路除了单片机的供电 都断开了。
我测量锂电池的电压是用2个100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值给单片机的AD口,。之所以用100K是为了降低锂电池的对地电流,

我想有几个问题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问题一:2个100K的电阻分压锂电池电压给单片机,。单片机的AD还能不能测试正确,如果换成1M的电阻呢?那样对地电流更小,更能节省锂电池的电能。
问题二:我上述的电路的设计科学么?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用2个带使能端的升压芯片当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来控制升压芯片的通断,达到保护锂电池的目的.

图分别是测锂电池电压电路,升压到3.3V电路,升压到12V电路
全部的电路,
恳请高手看一下。

网友A(2015-04-27):
单片机IO来测电压!一般差别不大!需要的时候输出1,平时就设定为输入!

网友B:
锂电池最大3.7,串联一个in'5822二极管给单片机供电大概应该在3.4v,3.4v电压接升压芯片MP3410,输出是多少?
问题一:2个100K的电阻分压锂电池电压给单片机要考虑单片机A/D的输入阻抗,用楼上的方法就行,隔段时间测量即可
问题二:如果锂电池内部有保护板的话,放电到其截至电压,电池就自动关闭输出了

网友C:
标称3.7V的锂电池实际充足电的时候是4.2V

网友D(2018-01-13):
锂电池电压低到3.2v时需要自动关机保护,这样你这个方案就不行。最好方案是:电池_3v低压差低iq的ldo_单片机,电池_电源开关比如nct3521,电量检测是电源开关之后接分压电阻测试,基准都不需要,3v的vcc。

网友D:
不能靠保护板保护,否则会出现不能充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