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关C8051F064单片机!!!

楼主(2015-04-26):
C8051F064这块单片机没有自带的DA,求教怎么设置控制外部的DA芯片程序!!!!

网友A:
这个不是ST的产品吧,这个貌似最传统的51单片机,你就直接安装51的方法,搞个DA芯片就行了,一般有SPI接口,或IIC接口,就看你喜欢哪个了,另外根据时序写驱动。

网友B:
选择合适的接口,和DA转换器;
根据DATASHEET写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