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2C受电机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
MCU:LPC1768,电机驱动:L298N,传感器芯片:MPU6050。
用LPC的硬件I2C去读6050的数据,在没有接通电机驱动电源的情况下,6050数据读取正常,此时测得LPC的VCC为3.3V,为正常电压。
但是一旦接通电机驱动的电压后,6050数据读取理科停止,程序停在I2C判断I2C状态码的中断里,各种状态码都分析了,但是状态码为0x38和0x48的状态码不知道如何解决。此时测得LPC的VCC在3.3V的基础上有毛刺波动,如下图所示。
曾采用解决方案:
1、在电机驱动与LPC共地端之间接1欧姆电阻和导线。结果一点见效都没。
2、在LPC的VCC和GND与MPU6050的VCC和GND间接一个10uF电容。结果同上。
3、在LPC的VCC和GND与MPU6050的VCC和GND间接一个10uF电容。结果同上。
4.在LPC的VCC和GND与MPU6050的VCC和GND间接10uF和0.1uF并联的电容。结果MPU6050的VCC在0V的基础上有毛刺波动。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5-04-26):
图片文件太大,上传不了。。。

楼主:
接通电机驱动电源时,LPC的VCC电压波形

楼主:
大神都不屑菜鸟么???

网友A(2016-01-28):
波动太大

网友B:
电机为感性负载,最好的办法是MCU LPC1768和电机驱动L298N间使用光藕隔离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图和PCB板图,不好说。可能退耦有问题,另外和电压突降也有关系

网友D:
明显没有理解过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