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S1230的问题

楼主(2015-04-26):
我用ADS1230做电桥压力信号的采集,一开始数据就大于0x7FFFF,我施加压力慢慢向零接近,在压之后从零开始往上加,是不是可以进行零点较偏,怎么做,求教

网友A:
零偏校正.
可以在电路的信号输入端加入直流偏置, 不过调试起来有点麻烦;
也可以对 AD 转换的结果加偏移值, 这样可以通过软件来完成.

网友B:
你可以加入每次使用必须校正,每次校正零点。手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偏校正.
可以在电路的信号输入端加入直流偏置, 不过调试起来有点麻烦;
也可以对 AD 转换的结果加偏移值, ...

怎么进行校正,这是我的处理转换函数
void Convert_Data(void)
{
  static uchar conter=0;
  long Result=0,Temp_Result=0;
  Result=ReadAD();
// if(Result>524287)Temp_Result=1048576-Result;

// else Temp_Result=Result;

  Temp_Result=Result;

  Power[0]=Temp_Result/100000+0x30;
  Power[1]=Temp_Result%100000/10000+0x30;
  Power[2]=Temp_Result%10000/1000+0x30;
  Power[3]=Temp_Result%1000/100+0x30;
  Power[4]=Temp_Result%100/10+0x30;
  Power[5]=Temp_Result%10+0x30;
  //Temp_Result=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加入每次使用必须校正,每次校正零点。手动校正。

能列个程序举个例子嘛

网友A:
你可以把校准值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calibrate.
Temp_Result=Result + calibrate;
后再处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校准值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calibrate.
Temp_Result=Result + calibrate;
后再处理就是了. ...

关键是校准值怎么得到呢,你有相关程序吗,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校准值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calibrate.
Temp_Result=Result + calibrate;
后再处理就是了. ...

void Convert_Data(void)
{
  static uchar conter=0;
  long Result=0,Temp_Result=0;
  Result=ReadAD();
  if(Result>524287)Temp_Result=(1048576-1020000)-(1048576-Result);//10200000是没有压力时输出值,暂且还能用,就是有误差

  else Temp_Result=Result+(1048576-1020000);

  Temp_Result=Temp_Result-8300;
  if(Temp_Result<0)Temp_Result=0;
  Power[0]=Temp_Result/1000000+0x30;
  Power[1]=Temp_Result%1000000/100000+0x30;
  Power[2]=Temp_Result%100000/10000+0x30;
  Power[3]=Temp_Result%10000/1000+0x30;
  Power[4]=Temp_Result%1000/100+0x30;
  Power[5]=Temp_Result%100/10+0x30;
  Power[6]=Temp_Result%10+0x30;
  //Temp_Result=0;
}

网友C:
在加重量时,长时间温飘如何?

网友D(2015-05-27):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