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开不机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26):
我用的示波器型号是:泰克MSO 3034,周四早上用的还好好的,可是今天下午再用的时候,发现无论如何也开不了机了(一直黑屏,任何地方的灯都不亮),想知道什么原因?本人是学生党,这个示波器还是借人家实验室的,大哭的节奏啊!

网友A:
供电了吗……
你来张照片什么的啊 你这么问没有人会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了吗……
你来张照片什么的啊 你这么问没有人会回答的

供电了,就是开关按了 ,灯都不亮,开不了机了,

网友B:
你先换个插座再换一条电源线试试,以排除输入电源线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换个插座再换一条电源线试试,以排除输入电源线的可能

都尝试了,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C:
电源开关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关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啊;

同意,也可能电源线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E:
要是左下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应该是电源问题,进线有电,那就是里面开关电源板有问题了,幸运的话换只保险丝可以解决,不幸的话要修电源板了.送修较妥.一般维修站是更换电源板总成,贼贵,几千银子,过保修期就惨了.、

网友F:
工频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查输入与输出电源来判断,最好上几个电源图。

网友G:
哪个地方松了没接触好有可能,泰克的没这么容易HUAI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哪个地方松了没接触好有可能,泰克的没这么容易HUAI

泰克电源板蛮热的,俺坏过一次,大热天木开空调,说坏就坏,幸好在保期内,否则3千大洋就木了.
后来加了一个220/127v的工业倒棚,用127v降压供电,十几年从木坏过.

网友H:
电流的问题

网友I:
感觉是电路板上某个元器件松了,开关电源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你能拆开测试最好,不然只能找别人帮忙修了

网友J:
你看一下,没有产生那个电晕

网友K:
你開電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左下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应该是电源问题,进线有电,那就是里面开关电源板有问题了,幸运的话换只保险丝可 ...

晃了一下示波器,能听到里面有小零件脱落的声音,现在看来只能报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左下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应该是电源问题,进线有电,那就是里面开关电源板有问题了,幸运的话换只保险丝可 ...

晃了一下示波器,能够听到里面有小零件脱落的声音,看来现在只能报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晃了一下示波器,能够听到里面有小零件脱落的声音,看来现在只能报修了 ...

要是爆裂的熔丝玻璃管,倒是小毛病了拉.没把握就不要自已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爆裂的熔丝玻璃管,倒是小毛病了拉.没把握就不要自已拆.

希望是啦,不然学生党赔不起

网友L:
如果没有保修标贴 可以自己拆开看看
只是自己换个保险丝 问题很简单的
至于其他的 如果拆开看了保险没挂 还是装回去吧 和老师说明下情况 送修
应该不需要你赔的吧

网友M:
先检查保险,保险完好则检查电源线、开关,仍完好则加点测电源输出。指示灯都不亮,问题肯定在这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