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作为开关可以这样接吗??

楼主(2015-04-26):
在恒流驱动电路中,想用人体感应传感器进行控制场效应管作为开关,场效应管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只要驱动电压足够高;
MOS管可以选择低压MOS;

网友A:
不过GS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这么做会在系统板上叠加一个电位即MOS管的导通压降,且负载变动时,这个电位还会改变,如果系统对外有控制或数据接口,那么就可能带来问题,所以通常都在电源侧做控制。当然,对于封闭系统,这么做和控制电源端等效。

网友C:
是控制LED灯的亮与灭吗?为什么不简单一点,直接用一个微动开关?这样可靠性搞 成本也低。

网友D:
我有在做人体感应控制LED灯板的,一般都是MOS管直接控制LED的负极就好了

楼主:
已经成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