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问一句

楼主(2015-04-26):
我用HD74HCT1G04非门和HMC545组成的控制信号通断的电路,1G04输入不接电的时候电路工作不稳定,接地的时候正常,不接电不算是低电平吗?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没有你的器件的资料。但是有两点供参考,有的输入不能悬空,有的悬空默认高电平。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输入不能悬空,除了连接电源负极,我怎么能加上低电平呢

网友A(点评):
输入端电阻接地,没有信号就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的器件的资料。但是有两点供参考,有的输入不能悬空,有的悬空默认高电平。 ...

我现在知道了输入不能悬空,除了连接电源负极,我怎么能加上低电平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输入不能悬空,除了连接电源负极,我怎么能加上低电平呢

这个非门式个电脚,不会有信号,直接对地电阻就可以吗?那要多大阻值的呢

网友A(点评):
数K电阻。

网友B:
COM的逻辑门芯片,输入不能悬空,因为其管脚输入是高阻抗,很容易受到干扰,所以要采用上拉或者下拉的方式;

上拉下拉电阻几K就可以。

网友C:
不接电不可以,CMOS电路的输入不可悬空。如果现场电磁干扰不强且前级输出够强,那么可以在后级输入处对地接个不超过1K的电阻来避免输入悬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