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断电

楼主(2015-04-26):
C2000运行时突然断电,DSP被锁死。求问有没办法解救?

网友A:
锁死就没办法了

网友B:
估计够呛了。

网友C:
说一下具体现象吧,没有那么残吧,锁死了?

网友D:
应该跟断电没关系,肯定还是代码不小心写到加密片子的口令区了。

网友E:
如果你用来烧写片子的bin或是out文件还在,可以用simulator加载看一下密码口令字的位置被写上了什么

网友F:
对,拿这个去解锁你的片子就OK了

楼主:
找不到这样的文件呢?

网友F:
那就只能同情了!

楼主:
好吧,重头再来吧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

网友G:
我觉得不是突然断电的原因,可能和代码有关系

网友H:
我估计不是停电导致的,可能哪里设置的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