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学渣求教,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5-04-26):
做一个电源,要求可以切换输出3V,4.5V,6V电压,
弄了一个开关电源输出5V,貌似不能用34063升到6V
现在打算弄个开关电源输出6V然后用34063调压输出3和4.5,有没有开关电源芯片推荐一下

楼主:
在线等啊。推荐芯片就可以了,余下的我去想办法啊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你可以做一个反激电源,用431反馈稳压,要想改变输出电压,只需要改变431基准即可,不仅可以用开关切换电压,还可以用旋钮无级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你可以做一个反激电源,用431反馈稳压,要想改变输出电压,只需要改变431基准即可,不仅可 ...

有相关电路参考一下么。。。。。

网友A:
无论是DC-DC电源,还是AC-DC电源,如果你能做一个恒压输出的电源,那做一个调压电源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如果你做不出一个恒压电源,那就难了,那要学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B:
开关电源旁边都有一个旋钮,使得输出电压有一定的调节范围,旋转旋钮大概能调节到6V,然后再加个变换芯片就行了,看楼主的要求,也不需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旁边都有一个旋钮,使得输出电压有一定的调节范围,旋转旋钮大概能调节到6V,然后再加个变换芯片就 ...

已调出一个6V的开关电源输出,剩下的4.5V和3V就用34063整一个算了:lol
话说,结贴是什么意思,21提醒我结贴

网友A:
既然已经调出了6V,那改成输出电压可调有什么困难?无非就是改一下基准就可以了,加了34063,不但麻烦,而且效率降低,电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