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阶低通滤波器为什么不能长时间工作??

楼主(2015-04-26):
我做了一个音频的低通滤波器,就是这种常见的二阶有源低通,能够工作,滤波效果也很好。可就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参数调了好多次了还是不行。只有JRC4558D工作的时间久一些(大概50分钟),JRC4580和UTC4558E都只能工作10多分钟的样子。  过了时间就没输出了。只要没输出即便是重启电源还是没输出,奇怪的是不换运放调节一下电阻电容参数又能工作10多分钟。  想不通啊,请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搞了两天多了,没辙呀,大师们快快来帮我吧!

网友A:
同向端,5脚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向端,5脚没有直流通路

如何加?拜求帮我改一改!!

网友B:
C141与R183接点,电阻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41与R183接点,电阻接地试试。

试过了, 47K , 100K , 150K都试过,只要加电阻就直接不能工作。

网友C:
你这个电路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你得改成双电源才能正常啊

网友D:
很简单,直流通路的问题。
你的运放5脚需要一个直流偏置,否则会一直对电容充电,充满了就不能工作了。
也是上面说的 C141与R183接点,但是不是用电阻接地,应该接1/2VCC.
实际上就是搞两个电阻,都从 C141与R183接点引出,然后另一端一个接GND,一个接VCC,根据等效定理,实际上就等于接了1/2VCC,
,为了不影响你的滤波效果,电阻的大小选择200K以上应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47K , 100K , 150K都试过,只要加电阻就直接不能工作。

接到1/2的vcc试试,接地不行

网友F:
不仅同相输入端需要1/2Vcc,反相输入端同样需要,

网友G:
新手啊。。。。。。。。
同相端,偏置到1/2VCC,两个100K电阻串联,中间点接一个10uF电容到GND,再从中间点接10K电阻到C141/R183的接点;
反相端,通过电容接地,就是R180的GND那端串一个10uF电容再接地。

网友H:
楼上OK +加偏置 你这样的一般是1/2VCC 另外-端是到地要加电容隔直.就可以了。

网友I:
低阻直流通路到地。

网友J:
C142上并联个1M欧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K:
楼主哪里了,现在什么情况?

楼主:
多谢各位出谋划策,貌似已经搞定了。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这种电路输入端需要提供直流通路才能工作,我把直流通路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C142上并联个1M欧的电阻试试看。

这个方法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直流通路的问题。
你的运放5脚需要一个直流偏置,否则会一直对电容充电,充满了就不能工作了。
也 ...

谢谢,讲的很明白。
我用了个1兆的电阻下地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正在长时间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啊。。。。。。。。
同相端,偏置到1/2VCC,两个100K电阻串联,中间点接一个10uF电容到GND,再从中间点 ...

多谢指教啊,确实没搞过滤波器。

网友L:
经验从实践中积累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啊,确实没搞过滤波器。

这个和滤波器,没有关系,是运放基本概念

网友N:
看到过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