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不到仿真器

楼主(2015-04-26):
C6455连接不到仿真器

网友A:
什么现象啊

楼主:
复位信号和时钟都正常。DVDDR和AVDDA引脚需要1.8V供电吗?

网友B:
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4/-1202 Fatal Error during: Register, Initialization, OCS, CPU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user can either force CPU ready and continue the debug process by choosing button 'YES', or abort current by reset the system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202 Error Class

网友C: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D:
没有参考设计吗?DVDDR应该是DDR的供电电压吧

楼主:
怎么解释?

网友D:
这个电压没供电,DDR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也就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没有正常工作一样啊。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多谢啊

网友E:
具体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DVDDR和AVDDA引脚供电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