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规则检查常出的问题汇总

楼主(2015-04-26):
我们经常用AD,用来设计电路板,常见的规则问题你知道吗。

楼主:
1.Rule Violations Count
违反数
2.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 (All),(All)
短路约束=不允许)(全部),(全部)
3.Un-Routed Net Constraint ( (All) ) 26
Un-Routed净约束(所有)

楼主:
4.Clearance Constraint (Gap=9mil) (All),(All)
间隙约束(间隙= 9 mil)(全部),(全部)
5.Power Plane Connect Rule(Relief Connect )(Expansion=20mil) (Conductor Width=10mil) (Air Gap=10mil) (Entries=4) (All)
功率平面连接规则(救济连接)(扩展= 20 mil)(导体宽= 10 mil)(气隙= 10 mil)(条目= 4)(全部)0

楼主:
6.Width Constraint (Min=8mil) (Max=20mil) (Preferred=15mil) (All)
宽度约束(Min = 8 mil)( Max= 20 mil)(优先15例mil)(全部)
问题应该出在你设置和实际的冲突,你的Protel所设置的最小线宽是25mil,最大线宽也是25mil,默认线宽还是25mil,这本没错,但可能是你的某根GND线不是25mil,或者你用了覆铜,而覆铜的线条(Track Width)也不是25mil,所以才出错!建议在Design 的Rule里设置一下Width Constraint的最大和最小线宽,调整到合适范围,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7.Height Constraint (Min=0mil) (Max=1000mil) (Prefered=500mil) (All)
高度约束(Min = 0 mil)( Max = 1000 mil)(优先= 500 mil)(全部)
8.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50mil) (All)
孔尺寸约束(Min = 1 mil)( Max = 150 mil)(全部)
修改尺寸,设计孔大于你设置的规则的值

楼主:
9.Hole To Hole Clearance (Gap=6mil) (All),(All)
洞孔间隙(间隙= 6 mil)(全部),(全部)
引脚安全间距问题,一般是封装的问题,如果确定封装没问题,这个错误基本你可以忽略。

楼主:
10.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Gap=1mil) (All),(All)
最低焊接面罩银(间隙= 1 mil)(全部),(全部)
你的某个元件的焊盘间距 大于1mil,你可以选择该规则或者把封装中的焊盘间距改大一点。

楼主:
11.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Clearance=1mil) (All),(All)
丝网印刷在组件垫(许可= 1 mil)(全部),(全部)
顶层丝印与元件焊盘距离近(小于1mil)
按D、R将规则中的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改小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12.Silk to Silk (Clearance=1mil) (All),(All)
丝印丝印(间隙= 1 mil)(全部),(全部)
两个丝印之间的距离太近,这个错误可以忽略
13.Net Antenn网络天线(耐受= 0 mil)(全部)

楼主:
14.Clearance Constraint (Gap=6mil) (InComponent(U1)),(All) 间隙约束(间隙= 6 mil)(InComponent(U1)),(所有)线宽间距超出安全间距
ae (Tolerance=0mil) (All)

楼主:
Word格式还无法上传,晕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翻译就算了。英语水平比你好的多了去了。

网友B:
百度文库有很多资料

网友C:
这个确实网上比较多,但好多要积分,这里免积分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