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烧写程序时出现低功率保护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6):
TMS320F28035烧写程序时出现低功率保护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没有连接上过    电源应该没问题吧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CLKOUT引脚上有没有固定频率信号输出    在看看复位引脚上是不是毛刺很大
晶体起震效果不好也会造成低功耗的情况   看看你晶体的配置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