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直流升压电路

楼主(2015-04-26):
希望设计一个直流升压电路,输入电压是5V,输出是30V左右,最好能用滑动变阻器进行调节。
我根据下面这个电路仿真

但是仿真仿不出来,以下是仿真图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74HC的14脚和7脚没有接吗?
还是这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谢谢

楼主:
额,仿真电路在这里

网友A:
此电路不能升压到30V。
建议改用34063之类芯片,参考datasheet上面典型电路。

网友B:
你认为它能够升压到30V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C:
仿真失败么?提示什么?

很怀疑这个电路能否升压到30V。此外,楼主的负载多大?

电路由74HC14的一个门构成频率较高的振荡电路,但这种结构只能输出占空比50%的方波。然后一级门做缓冲,再驱动剩下的4个门并联的开关。但后面的电路不正常。。。貌似是利用开关时产生的尖峰电压来达到升压目的的,即便能升压,带载能力也特别低。。

74HC14构成的升压电路很多,这个明显不是很好。
如果楼主有兴趣,可以搭电路实做,这样的电路仿真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D:
起振了没?

网友B:
看起来是利用串联谐振吧?但30V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抱歉,这个是我在网上随意找的电路图,只是想仿真一下是否可行。电路方面,我其实并不太懂。谢谢指教。

网友E:
这个是开关升压电路+倍压整流, 输出电流不大,mA级

30V应该是空载时的电压,可能实际输出电压为30-(1~2)*负载电流mA数

开关升压电路,小电感的,用仿真是仿真不出来的.

网友F(2020-08-29):
实际试验了一下,参数有所变化,可以升压到40多V,测试稳压二极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