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电源选择

楼主(2015-04-26):
大家好,请问下各位大牛,给运放供电选择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A:
当然是线性电源纹波和各种干扰比较小,但现在开关电源做得越来越好,某些情况已经可以直接使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B:
开关电源后面加一级线性给运放供电

网友C:
性能好的DC-DC价格不菲,而LDO可选的品牌多,非常便宜,所以从性价比来考虑,还是LDO供电最合适。

网友D:
运放正、负电源串联合适的电阻,再并联合适的滤波电容到参考地,高频纹波可以很便宜的处理到满意的程度,普通的开关电源也可以轻松得到很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线性电源纹波和各种干扰比较小,但现在开关电源做得越来越好,某些情况已经可以直接使用开关电源供电 ...

您好,我现在要给OPA2107供电,供电电压为+-15V, 开关电源纹波电流为150mv p-p,能达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后面加一级线性给运放供电

您好,我现在要给OPA2107供电,供电电压为+-15V, 开关电源纹波电流为150mv,能达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正、负电源串联合适的电阻,再并联合适的滤波电容到参考地,高频纹波可以很便宜的处理到满意的程度,普 ...

您好,我现在要给OPA2107供电,供电电压为+-15V, 开关电源纹波电流为150mv,能达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能好的DC-DC价格不菲,而LDO可选的品牌多,非常便宜,所以从性价比来考虑,还是LDO供电最合适。 ...

您好,我现在要给OPA2107供电,供电电压为+-15V, 开关电源纹波电流为150mv,能达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后面加一级线性给运放供电

您提到的在开关电源后加一级线性电源这个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要给OPA2107供电,供电电压为+-15V, 开关电源纹波电流为150mv p-p,能达到要求吧? ...

能达到要求吧?
-------------
全看你的要求有多高。

普通万用表,测量一般收音机中使用的电阻,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用来测量热电阻温度计里面的电阻,那就根本不行。

网友E:
线性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要给OPA2107供电,供电电压为+-15V, 开关电源纹波电流为150mv,能达到要求吧? ...

2107每个通道 Iq = 2.5mA
  1、假定你的运放电路消耗电流+/-20mA; 2、假定开关电源纹波频率65KHz;
  按+/-15V电源各消耗2V,运放电源改为+/-13V,串联滤波电阻 = 2V / 20mA = 100欧;则滤波电容取值22uF时,开关电源的150mV纹波在滤波电阻上产生纹波电流 = 150mV / 100R = 1.5mA,上面假定纹波频率 65KHz,周期为15.384uS,1.5mA的纹波电流在22uF电容上产生纹波电压 = 1.5m x 15.384u / 22u ~= 1.05mV,如果滤波电容改为220uF,则纹波可低于150uV,已经可以与普通的+/-15V线性电源比美了(7815典型值是90u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要给OPA2107供电,供电电压为+-15V, 开关电源纹波电流为150mv,能达到要求吧? ...

当然上面只是理论计算,设计中会有许多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特别是不良布局引入的高频干扰、共模干扰、自激等问题,会轻易吃掉滤波的好处。

网友F: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