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C8中的Alternate functions和Additional function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26):
stm32f302C8中的Alternate functions和Additional functions是什么意思?看了有些不理解,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Additional functions:附加,辅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itional functions:附加,辅助功能;

谢谢你的回复,那"Alternate functions":交替、可替换的功能又是什么意思?在stm32f103c8中的"Alternate functions"下有默认和重映射的两项容易理解,但现在没有了感觉不好理解。求解答,谢谢

网友B:
Alternate functions:复用功能,即将IO口用作普通输入输出以外的功能,例如串口输入输出,使用时需要配置复用模式
Additional functions:附加,辅助功能,引脚被连接到其他模块使用,使用时直接普通配置即可,例如ADC的采用输入通道,配置为模拟输入
(个人理解,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