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中一个PWM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对于atmega128的定时器1和定时器3都能发快速PWM,如不分频的话,其频率计算公式为fclock/(1+TOP),如取TOP为1,则频率为fclock/2;取如TOP为2,则频率为fclock/3。但是我如想取频率介于fclock/2和fclock/3之间的任意一值的话,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没办法, 除非升高 fclock 的频率. 你已经不分频了, 那就只有提升主频了.
另外: 如取TOP为1,则频率为fclock/2;这时候 PWM 只能有 0%, 50% 100% 三种可能的占空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