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干扰与抑制

楼主(2015-04-27):
地线干扰与抑制,关于EMC和EMI的问题

网友A:
EMC接地一直是个难点

网友B:
关键是不知道接哪个点会比较好

网友C:
积分贴泛滥

网友D:
楼主的好帖子,学习了,前段时间做触摸按键时就遇到按键误动作,地线浮动影响的

网友A:
不错,谢谢分享,地线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