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传感器信号接入两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5-04-27):
各位坛友
我的一个磁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约1-2mV),分别直接接到两个放大电路中(两个不同的放大电路),放大倍数都在10000倍以上。
请问这样的接法是否合适?

网友A:
只要运放的IB够小,也就是输入阻抗够高,就没问题

网友B:
传感器输出负载的问题,一般可以。

网友C:
放大倍数都在10000倍以上。
--------------
想必两路都不止一级放大。
不妨先将此信号进行一级放大,然后将该放大器的输出分别送给两路不同的放大电路。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两路不同放大电路输入特性的互相牵制,而且成本上可以稍低一点。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按地板的去做,能够兼顾各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运放的IB够小,也就是输入阻抗够高,就没问题

输入的两个运放分别是反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
一般而言反相输入端是低阻抗吧?而同相输入端为高阻抗,

那会不会这样:同相对反相影响较小,而反相因为其低阻抗,则会对另一电路的同相产生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两个运放分别是反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
一般而言反相输入端是低阻抗吧?而同相输入端为高阻抗,
...

四楼的建议很好,反正是需要多级放大,那就第一级先放大,然后在分开两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