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旋转编码器 求助

楼主(2015-04-27):
示波器看了是标准的相位差为90°的a b

现在可以检测到左旋反转的    左旋立即右旋能检测到一次右旋  直接右旋无反应

代码如下   求指点

void Rotate_encode_initial(void)
{
  BMA_pre_status[0]=PORTC_IN&0x01;  //pc0
  BMB_pre_status[0]=PORTC_IN&0x02;
  BMA_pre_status[1]=PORTC_IN&0x04;
  BMB_pre_status[1]=PORTC_IN&0x08;  //pc3
  //BMA_pre_status[2]=PORTC_IN&0x10;
  //BMB_pre_status[2]=PORTC_IN&0x20;
  //BMA_pre_status[3]=PORTC_IN&0x40;
  //BMB_pre_status[3]=PORTC_IN&0x80;  //pc7

/* BMA_pre_status[4]=PORTE_IN&0x01;
  BMB_pre_status[4]=PORTE_IN&0x02;
  BMA_pre_status[5]=PORTE_IN&0x04;
  BMB_pre_status[5]=PORTE_IN&0x08;
  BMA_pre_status[6]=PORTE_IN&0x10;
  BMB_pre_status[6]=PORTE_IN&0x20;
  BMA_pre_status[7]=PORTE_IN&0x40;
  BMB_pre_status[7]=PORTE_IN&0x80;

  BMA_pre_status[8]=PORTF_IN&0x01;
  BMB_pre_status[8]=PORTF_IN&0x02;
  BMA_pre_status[9]=PORTF_IN&0x04;
  BMB_pre_status[9]=PORTF_IN&0x08;
  BMA_pre_status[10]=PORTF_IN&0x10;
  BMB_pre_status[10]=PORTF_IN&0x20;
  BMA_pre_status[11]=PORTF_IN&0x40;
  BMB_pre_status[11]=PORTF_IN&0x80;  */
}
/*PORTC 外部中断处理*/
ISR(PORTC_INT1_vect)      //(B 相)  pc 1 3 5 7  配置为上升沿触发中断
{
        PORTC_INT_Disable;
        if(BMB_pre_status[0]!=(PORTC_IN&0x02))    // c.1口被拉高
        {
                delay_us(1000);                          //消抖
                if(BMB_pre_status[0]!=(PORTC_IN&0x02))   //
                {
                        if((PORTC_IN&0x01)==0x00)
                        BMB_pre_status[0]=0x02;
                }
        }
        if(BMB_pre_status[1]!=(PORTC_IN&0x08))
        {
                delay_us(1000);
                if(BMB_pre_status[1]!=(PORTC_IN&0x08))
                {
                        if((PORTC_IN&0x04)==0x00)
                        BMB_pre_status[1]=0x08;
                }
        }
        /*if(BMB_pre_status[2]!=(PORTC_IN&0x20))
        {
                delay_us(1000);
                if(BMB_pre_status[2]!=(PORTC_IN&0x20))
                {
                        if((PORTC_IN&0x10)==0x00)
                        BMB_pre_status[2]=0x20;
                }
        }
        if(BMB_pre_status[3]!=(PORTC_IN&0x80))
        {
                delay_us(1000);
                if(BMB_pre_status[3]!=(PORTC_IN&0x80))
                {
                        if((PORTC_IN&0x40)==0x00)
                        BMB_pre_status[3]=0x80;
                }
        }*/
        PORTC_INT_Enable;
}
ISR(PORTC_INT0_vect)         // A 相 pc 0 2 4 6 配置为双沿触发中断
{
        PORTC_INT_Disable;
        if(BMA_pre_status[0]!=(PORTC_IN&0x01))     //  c.0口 为高
        {
                delay_us(1000);
                if(BMA_pre_status[0]!=(PORTC_IN&0x01))    //
                {
                        BMA_current_status[0]=PORTC_IN&0x01;    //
                        BMB_current_status[0]=PORTC_IN&0x02;
                        Encode_temp=(BMB_pre_status[0]<<2)|(BMA_pre_status[0]<<2)|BMB_current_status[0]|BMA_current_status[0];
                        Encode_temp=Encode_temp&0x0f;
                        BMA_pre_status[0]=BMA_current_status[0];
                        BMB_pre_status[0]=BMB_current_status[0];
                        switch(Encode_temp)
                        {
                                case 0x03: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 Pos_rotation_Encode1);  // menu  正转
                                                         BMB_pre_status[0]=0x00;  //
                                break;
                                case 0x0e: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Pos_rotation_Encode1);

                                                         BMB_pre_status[0]=0x00;                                              //?
                                break;
                                case 0x0b: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Neg_rotation_Encode1);    //反转
                                                         BMB_pre_status[0]=0x00;  //
                                break;
                                case 0x0c: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Neg_rotation_Encode1);
                                             BMB_pre_status[0]=0x00;  //
                                break;

                                default:     break;
                        }
                        Encode_temp=0;
                }
        }
        if(BMA_pre_status[1]!=(PORTC_IN&0x04))
        {
                delay_us(1000);
                if(BMA_pre_status[1]!=(PORTC_IN&0x04))
                {
                        BMA_current_status[1]=PORTC_IN&0x04;
                        BMB_current_status[1]=PORTC_IN&0x08;
                        Encode_temp=BMB_pre_status[1]|BMA_pre_status[1]|(BMB_current_status[1]>>2)|(BMA_current_status[1]>>2);
                        Encode_temp=Encode_temp&0x0f;
                        BMA_pre_status[1]=BMA_current_status[1];
                        BMB_pre_status[1]=BMB_current_status[1];
                        switch(Encode_temp)
                        {
                                case 0x03: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Pos_rotation_Encode2);
                                                         BMB_pre_status[1]=0x00;     //
                                break;
                                case 0x0e: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Pos_rotation_Encode2);

                                                         BMB_pre_status[1]=0x00;
                                break;
                                case 0x0b: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Neg_rotation_Encode2);
                                                         BMB_pre_status[1]=0x00;     //
                                break;
                                case 0x0c: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Neg_rotation_Encode2);

                                                         BMB_pre_status[1]=0x00;     //
                                break;
                                default:     break;
                        }
                        Encode_temp=0;
                }
        }

楼主:
已发现问题
将  case 0x03: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Pos_rotation_Encode2);
改为case 0x09:   usart_putchar(USART_SERIAL_EXAMPLE,Pos_rotation_Encode2);

所有
  BMB_pre_status[1]=0x00;     //
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