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元件库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04-27):
TI的元件库一般在具体的器件页面(如AM3715在“主页地址/product/am3715”)下给出了“CAD/CAE Symbols”,如果你使用的EDA工具不能直接打开时,可以下载Ultra Librarian软件,此软件可以将TI的库文件翻译成指定格式的文件。
Ultra Librarian下载地址:、

http://webench.ti.com/cad/ULib.zip

楼主:
一、安装后运行情况:

楼主:
二、将在TI网站上下载的器件文档 .bxl导入并转换格式

楼主:
三、转换后弹出LOG文件,说明程序的运行情况及转换后的文件放置位置

网友A:
正在寻找能用在proteus上的MSP430G2553仿真元件……

网友B(2015-07-31):
楼主这个试过么,我怎么试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个我没用过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D(2015-12-25):
涨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试过么,我怎么试的不是这样的

可以用的,我在AD13上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