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过,说一下“保真”(非失真)、“相延”和“群延”那点事儿(续)....

楼主(2015-04-27):
前文说到:
说到“时延”,严格意义下也只有在含空间维度的分布系统中才可以讨论,这里涉及到速度的问题(传播速度、相速度和群速度等)。

这里,将给个波导说明一下。“波导”,自然就不是《电路》范畴了,其含空间维度。如果熟悉《微波与射频》的,估计一看就明白。若是不熟悉着,看看“热闹”也行,毕竟相关的几个表达式已经给出了。

楼主:
这里不想给出具体的方程和解,那都是非常“数学”的东西,况且相关书籍内都有。在此,仅给出几个简单的示意图和最终结果。

先上图:

这是平面波的基本表示法,其中k为波矢。

这里将讨论的是平面波导,见下图:

楼主:
下面给个示意图,并配几个式子:

注意其中的kc,这是个由波导边界条件制约的量,对于不同的传播模式kc可取离散的数值。对于具体波导和确定的某个传播模式,kc是个定值。

楼主:
如果是常见的传输线传递模式——横电磁波(TEM),那么 kc=0。这样就有

    vp = vg = v

其中,v是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vp为相速度,vg为群速度。

这种情况下,就有

    tp = tg = l/v

楼主:
当然,如果传播模式是横电(TE)或横磁(TM),则 kc 就是非零的某个数值。

无论是何种模式传播,时延都是与波导长度成正比。

如果没了长度,显然时延就不复存在了。

楼主:
上面分析了无损平面波导的时延问题(若有损,情况将复杂一些)。下面回到《电路》——集总参数系统。

集总参数系统由于没有空间维度,那如何谈论其“时延”呢?其实,《电路》中所谓的“时延”完全是由于储能元件作的怪!

如果将一个冲激激励施加在LTI系统上,若系统中含储能元件则就相当于瞬间注入了初始能量,其后就是那些能量的自然释放了。

楼主:
现在再具体看看一个LTI系统在稳态下(譬如在一个单谐激励下)的响应。

我们知道,LTI系统对于一个单谐信号的响应是线性地改变其幅度且附加一个相移。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么个相移,似乎存在有所谓的“滞后”和“超前”。果真如此?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楼主:
先给几个式子看看:

楼主:
我们将正弦波分割成一系列单周期信号叠加起来。由于宇宙总有个起始时间,这里先设N是个有限值。显然可见,当前的响应是之前所有的单周期信号所致。从能量的角度来看,输出的能量是由前面所有单周期信号的能量叠加而成。

当然,如果令N趋于无穷,则所谓“滞后”和“超前”的假象就出来了。

楼主:
最后结论:

在《电路》中,对于一个稳态激励的LTI系统的响应,不存在真正意义下的“时延”概念。所谓“滞后”和“超前”只是用来甄别系统的某些特性而已,其与真正意义下的时延无关。稳态本来就是一个无特定时间点的状态。

最后提醒各位,若有人拿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忽悠你们,建议自己翻书看看。自学是一个人的基本学习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结论:

在《电路》中,对于一个稳态激励的LTI系统的响应,不存在真正意义下的“时延”概念。所谓“滞 ...

在控制上,滞后和超前还是有明显的物理意义,一个系统的输出是对输入的时间积分,就体现为滞后,控制器不能即时的知道系统状态,往往会出问题;对时间的微分就是体现为超前,控制器可以预测系统状态。
在电路、信号与系统中,往往是利用频域方法研究系统,就是用傅里叶分析的方法,就是用正余弦函数研究系统,对于某一个单频的激励,那种时间上的滞后和超前体现在相移上。(傅里叶变换把时域变成了频域,时间变量没了)。

网友B:
在实际工作中,更常见的是传输线。不过平面推导比较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上,滞后和超前还是有明显的物理意义,一个系统的输出是对输入的时间积分,就体现为滞后,控制器不 ...

我所说的“所谓‘滞后’和‘超前’只是用来甄别系统的某些特性而已”就是那个所谓的“物理意义”,这些与“时延”无关。譬如我们所熟知的PID控制中的D,那只是假设系统具有某种“惯性”。

如果将此说成是时间上“真正出现了超前”,你信吗???

从因果律上看,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实际工作中,更常见的是传输线。不过平面推导比较简单一些。

通常的传输线是分成两个相互绝缘的导体,其截面可以是各种不同的形状。在通常的传输线中可以传递TEM波,频率可低至直流。但是若频率过高,通常的传输线中也可能出现除TEM以外的其它模式。此外,考虑传输线的损耗,情形会更为复杂。

波导一般是做成矩形或圆形的,它有一个最低的截止频率(此频率通常在微波段)。所以,波导仅作为传递微波之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所谓‘滞后’和‘超前’只是用来甄别系统的某些特性而已”就是那个所谓的“物理意义”,这些与 ...

我信啊,“预测”为什么不存在么?提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难道没有生活经历么?
这种预测也不违反因果律,至于为什么,留给你自己去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信啊,“预测”为什么不存在么?提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难道没有生活经历么?
这种预测也不违反因果 ...

“预测”和“实在”不是一个东西,这还用思考吗???

你一定要说你已经看到了你的未来(不对,不是看,应该是经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做梦,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测”和“实在”不是一个东西,这还用思考吗???

你一定要说你已经看到了你的未来(不对,不是看, ...

在对系统一定的先验知识下,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这种“预测”与“实在”是吻合的。
当然,先验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吻合的程度有限,比如天气预报要比地震预测要准确。

线性系统中存在滞后和超前的概念,这个是很明显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对时间积分和微分,典型的比如L、C电压电流的关系。但跟波的传播时间的那个时延不是一个概念。
集总参数的电路是似稳的电磁场的近似,似稳导致了传播速度无限(即时的、瞬态的到达空间),集总导致了空间的消失,集总和似稳其中任何一个都导致了时延的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系统一定的先验知识下,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这种“预测”与“实在”是吻合的。
当然,先验知识不足 ...

关键的这句“‘预测’和‘实在’不是一个东西,这还用思考吗???”避而不答,其它的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楼主:
关于相移,最后再说一句(其实早已经有人提到了):由于稳态是周期性的信号,完全可以通过附加上一个周期(甚至多个)以消除所谓的“负时延”,同样也可以通过相应手段制造出“负时延”来。

其实,关键还是没弄清楚周期函数的周期性特点,那个相角的定义区域完全是个人为的东西。

楼主:
这个问题,说到此应该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到此为止,撤!

网友C:
1楼到8楼(除了6楼),14楼等,是<电磁场与电磁波>教材上的东东,跳过不看。
关键的9楼,10楼,眼睁睁要进入主题时延了,来了个结论:时延士不存在的东西!

6楼那个说法:集总电路没有时延,因为没有维度!

只所以出现这样糊涂理解,原因很简单,他就记住了集总定义了:什么物理尺寸足够小,波的传输不需要时间到达所有地方,什么体body演变成一个点point。。。

同志们看出来了吧,本帖研究的是propagation效应在电路理论中是忽略为零的,跟主题说的delay一毛钱关系没有,裤子穿跑偏了。。。哈哈。。。

网友C:
由于1方面坚信集总定义,propagate=0,同时面对理论中百分百存在的超前滞后,无法同时解释,所以本帖写作者心情明显是矛盾的,"假象"二字就是体现,假象=有+没有!

hartcomm网友讨论的非常好,始终讲个理,讲事实,大家应该鼓掌,是粉丝的学习榜样,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相移,最后再说一句(其实早已经有人提到了):由于稳态是周期性的信号,完全可以通过附加上一个周期( ...

对于模拟信号的所谓时间延时来说。

谢谢大家!

更多说的是传输线在信号频率足够高的情形下的输出端的滞后。

而不可能超前。

理想情形下不应该超前也不应该滞后。

超前和滞后说得就是相位。

而传输线的延时是传输线的相位滞后体现出来的特色。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

时延是因为地通滤波的缘故。

解决办法就是用高通进行补偿。

如果正合适那么就不存在时延。

但惯性在这个世界总是存在的。

你只要把这个惯性时间减小的最大程度就可以了。

负延时肯定不是不可能存在的。

即使数字电阻也是用超前的相位补偿滞后的相位。

而在模拟电路中这更是毫无疑问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年轻人。

谢谢大家!

不是本大师批评你。

再次感谢大家!

而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发现问题之后寻找答案。

发现问题可以看书学习而最终找到答案为最好的学习方法。

但被填鸭的学习方法是极为不可取的。

即使你主动争取被填鸭也依然十分不可取。

谢谢大家1

如果你不能提出问题就不可能去寻找答案。

如果你认为学习教科书等书本“知识”很时髦。

那么你可以去赶时髦。

但如果不能真的解决问题。

那么你把你的书本的学习笔记拿出来与人们共享。

没有意义。

如果你能用你的学习笔记解决几个实际问题。

那么肯定受欢迎。

但把书本知识当作高人一等的所谓时髦的东西进行崇拜。

就十分错误了。

再次感谢大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