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延时函数_delay_ms能实现准确延时么?

楼主(2015-04-27):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led=0;

        DDRA=0xFF;
        while (1)
        {
                if(led)
                        PORTA|=0X01;
                else
                        PORTA&=0XFE;

                led=!led;
                //延时
                _delay_ms(20);
        }
}

程序的目的是延时20ms,但是真正烧写到单片机中发现要比20ms慢得多,实际估计大约300~500ms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么?还是程序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A:
跟系统时钟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系统时钟有关吧

我买的HC6800-EM3.0开发板,售后说时钟是12MHz
我用的winavr编译器,在makefile中我已经指定了时钟
F_CPU = 12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系统时钟有关吧

我又编写了下面的定时器程序

/* 测试定时器 */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ET_LED PORTA&=0xFE;
#define CLR_LED PORTA|=0x01;

int main(void)
{
        uchar i, j=0;

        DDRA = 0xFF;

        // 配置T/C0
        TCNT0 = 0;                // T/C0开始值
        TCCR0 = _BV(CS02) | _BV(CS00);        // 预分频ck/1024,计数允许

        while(1)
        {
                // 查询定时器方式等待1s
                // 12000000/1024/256/45=1s
                for(i=0;i<45;i++)
                {
                        loop_until_bit_is_set(TIFR,TOV0);
                        //写入逻辑1,清零T0V0位
                        TIFR|=_BV(TOV0);
                }

                if(j)
                {
                        SET_LED;
                        j=0;
                }
                else
                {
                        CLR_LED;
                        j=1;
                }
        }
}

本应该是1s,可实际的定时时间是10多s

网友B:
我估计你是肯定是熔丝位没设置对  你是不是用了默认熔丝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编写了下面的定时器程序

时钟没对,可能跟楼上说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是肯定是熔丝位没设置对  你是不是用了默认熔丝位?

确实用的是默认的熔丝位,我考虑也可能是这个问题,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没对,可能跟楼上说的有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是肯定是熔丝位没设置对  你是不是用了默认熔丝位?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熔丝位设置的问题,我尝试使用ProgIsp软件设置熔丝位,采用向导方式设置外部RC振荡器时钟,结果接连锁住两片Atmega16a单片机,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

网友C:
可以通过逻辑分析仪看时序来调节Delay函数的参数,还是可以调得比较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熔丝位设置的问题,我尝试使用ProgIsp软件设置熔丝位,采用向导方式设置外部RC振荡器时 ...

你选了RC振荡就使用这个,不要用晶振就是了,不然当然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