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侦测 LED 亮的sensor 吗?

楼主(2015-04-27):
各位大神:
     俺搞测试的,产品端LED亮有 红 、绿、白、蓝、黄、白绿、紫红、绿(闪)、红(闪),白绿(闪)等,这么多种亮法,有sensor 侦测吗? 并且这种sensor能和电脑通讯。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0.lsLOQp&id=42208587822&ns=1&abbucket=3#detail

网友B:
仅检测是否亮,用光电管或光电池,需要知道颜色用色彩传感器,再通过MCU预处理后即可通过USB或串口与计算机通讯。

楼主:
先感谢,然后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