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FlexNVM重新分区问题

楼主(2015-04-27):
K22FX51212已经分区完毕,可以用做EEPROM。可是现在想要重新分区,需要什么指令呢?

网友A:
如果以及分过区了,想重新分区,可以做下全片擦除,也就是mass erase.
很简单的方法是,使用JLINK 的JLINK COMMANDER界面,输入unlock kinet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及分过区了,想重新分区,可以做下全片擦除,也就是mass erase.
很简单的方法是,使用JLINK 的JLINK  ...

我使用的IAR,但是这个JLINK 的JLINK COMMANDER界面在哪里啊?这个mass erase命令是要我写在程序里吗?然后运行一下全部擦除?那单片机的FLASH被擦除了,会不会死机啊?

网友A:
不是,我教你的方法不是写在程序中,就是把程序全部擦掉。
JLINK 在你安装JLINK的驱动中,可以在安装目录中找到:"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_V498\JLink.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教你的方法不是写在程序中,就是把程序全部擦掉。
JLINK 在你安装JLINK的驱动中,可以在安装目录中 ...

可以重新分区了,谢谢!
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重新分区了,谢谢!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