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USB dongle 无法安装驱动

楼主(2015-04-27):
如图,电脑配置为win7 64系统。usb dongle在电脑中无法被识别,且不能自动与手动安装驱动文件。

网友A:
把驱动卸载了,然后重新手动安装试试
记得用管理员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卸载了,然后重新手动安装试试
记得用管理员权限

还是不行啊。我给个管理员权限还是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给个管理员权限还是没有用啊

这是我在使用磁盘安装之后给出的错误提示。若方便,能否加一个qq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使用磁盘安装之后给出的错误提示。若方便,能否加一个qq请教一下。谢谢!
...

明显你不是手动安装的驱动。是电脑操作系统自己找的驱动,驱动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你不是手动安装的驱动。是电脑操作系统自己找的驱动,驱动找错了

没有啊。我是自己手动找到那个驱动文件。然后还是报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是自己手动找到那个驱动文件。然后还是报错啊

楼主:
我这是驱动装错了?能否加qq联系:83367840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win7?Ghost版本?
参考下这个方法: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ss_connectivity/f/538/t/240232

网友B:
莫非又是没有usbser.sys在作怪

网友C:
dongle固件不对吧!不应该出现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ngle固件不对吧!不应该出现com口

求指教。usbser.sys我已经在网上下载了,放在相应的位置了。:'(就是还没用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win7?Ghost版本?
参考下这个方法: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ss_connectivity/f/ ...

亲,这个网站我来回阅读好几遍了,按照他说的,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ngle固件不对吧!不应该出现com口

我用cc debugger烧写过一次usb dongle.系统也提示成功了,因为我第二次烧写时,就不给我烧写了。能否请问一下,你们用的是win7 64位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教。usbser.sys我已经在网上下载了,放在相应的位置了。就是还没用解决此问题 ...

总共有三个位置(分别一个位置放ini文件,一个放sys文件,另一个位置是一个文件夹的);你都放在指定位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有三个位置(分别一个位置放ini文件,一个放sys文件,另一个位置是一个文件夹的);你都放在指定位置了吗? ...

有文件夹吗?不是只有两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文件夹吗?不是只有两个吗?

参考这里,这帖子是amd 64位的win7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7709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卸载了,然后重新手动安装试试
记得用管理员权限

能否请问一下,你们的版本信息是多少,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版本太高导致的。还有cc debugger怎么不能烧写\CC2540_USBdongle_HostTestRelease_All.hex文件。提示:Flash image overlaps with the 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里,这帖子是amd 64位的win7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976 ...

我按照它说的,已经将这个三个文件全部弄好了,但是还是不能安装驱动啊。难道要把所有的软件全部重新装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它说的,已经将这个三个文件全部弄好了,但是还是不能安装驱动啊。难道要把所有的软件全部重新装载 ...

那就不是因为缺少usbser引起的了,要另外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因为缺少usbser引起的了,要另外找原因了,

是的。我只能用虚拟机装xp系统在看看
。谢谢哈。以后请多指教。: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因为缺少usbser引起的了,要另外找原因了,

安装成功了。就是有点蒙,我把所有的文件重新替换了一遍,然后扫描硬件改动就一下子成功了。:)

都替换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成功了。就是有点蒙,我把所有的文件重新替换了一遍,然后扫描硬件改动就一下子成功了。 ...

那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成功了。就是有点蒙,我把所有的文件重新替换了一遍,然后扫描硬件改动就一下子成功了。 ...

解决了就好……

网友D:
把驱动卸载,然后重启,利用管理员权限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驱动卸载,然后重启,利用管理员权限修改

我现在遇到另一个问题,我重新开一个帖子,如果知道,还请告诉一下哈

网友D:
我的xp用着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16-01-05):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另一个问题,我重新开一个帖子,如果知道,还请告诉一下哈

CC2540的驱动问题你是替换哪几个文件,能帮忙提供下吗,我这边也是遇到很多

网友F:
系统兼容性吗

网友F:
试试/passive 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