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2000关于caN口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在网上查了下相关的资料大部分都是SCI串口烧写FLASH的资料,我想问下如果用CAN口烧写是不是一样的过程啊,把启动模式改到ECan就行了啊,还有就是随便哪个口都行嘛。
求知道的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
看了好久,那种自己编写bootloader的感觉好麻烦,就选择用C2prog那种方法,可以选项中CAN口始终选择不了,只有SCI串口可以,我想刷的是28335的程序,有大神指导吗

网友B:
这个不是太清楚,但是我感觉应该是相通的

网友C(2016-05-23):
引用 网友D:
只有特定的CAN卡才能烧录

您好,请问你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利用can进行烧录吗?我采用了Peak CAN,可是界面选择不了C2Prog界面不能选择can,应该怎么设置呢?谢谢大神了,我第一次使用,不太会

网友E(2017-08-12):
你好,我现在想用C2Prog软件通过CAN来烧写,需要买什么工具吗?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