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datasheet看不懂

楼主(2015-04-27):
请问N32926 datasheet有个地方。N3292x Design Guide_A0.pdf 386页里面YUV output in macro block planarmode。请问这 macro block planar mode是指的什么模式?我想使用采集摄像头的eVIDEOIN_MACRO_PLANAR_YUV420模式的数据做H264编码。不知道这个macro block planar mode具体是指的什么模式?

网友A:
YUV输出宏块平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V输出宏块平面模式

你好。能不能解释下呢?这种模式下面YUV各占多少空间呢?

网友A:
YUV是被欧洲电视系统所采用的一种颜色编码方法(属于PAL),是PAL和SECAM模拟彩色电视制式采用的颜色空间。在现代彩色电视系统中,通常采用三管彩色摄影机或彩色CCD摄影机进行取像,然后把取得的彩色图像信号经分色、分别放大校正后得到RGB,再经过矩阵变换电路得到亮度信号Y和两个色差信号R-Y(即U)、B-Y(即V),最后发送端将亮度和色差三个信号分别进行编码,用同一信道发送出去。这种色彩的表示方法就是所谓的YUV色彩空间表示。采用YUV色彩空间的重要性是它的亮度信号Y和色度信号U、V是分离的。
---------------------------------------
具体占用多少空间,我也不知道啊,没用过这个。

网友A:
YUV格式通常有两大类:打包(packed)格式和平面(planar)格式。前者将YUV分量存放在同一个数组中,通常是几个相邻的像素组成一个宏像素(macro-pixel);而后者使用三个数组分开存放YUV三个分量,就像是一个三维平面一样。
详细的看百度百度:Y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V格式通常有两大类:打包(packed)格式和平面(planar)格式。前者将YUV分量存放在同一个数组中,通常是 ...

你好,你说的这些我都认真看过了。还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这些我都认真看过了。还是谢谢

这个确实是用的人不太多啊,没有细致研究我,我也没用过,不能帮到你,我感觉好忏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用的人不太多啊,没有细致研究我,我也没用过,不能帮到你,我感觉好忏愧。 ...

你太客气了

网友B:
没仔细研究过,我只知道新唐有现成的使用H264录像编码的例子

网友C:
都见H265了,以后估计是个主流,前段看个电子展,好多H265应用啊。

网友D:
没看懂这是在讲啥呢,楼主的高人们说的也没懂。我太笨了

网友E(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WJpeyO

网友F(2015-08-19):
引用 网友C:
都见H265了,以后估计是个主流,前段看个电子展,好多H265应用啊。

看用途吧,H265算法版权费高,运算量大,超高清上才够意思

网友C:
这个版权还收费啊?如果学不会咋办

网友G:
全是英文的,确实是很难理解。

网友H(2015-11-01):
兄弟,N3292x Design Guide_A0这份文档,能给我一份么,lizhiok@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兄弟,N3292x Design Guide_A0这份文档,能给我一份么,

谢谢

网友I(2016-12-21):
文档谁给我发一份,我想看看ADC的输入阻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弟,N3292x Design Guide_A0这份文档,能给我一份么,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eet-A3%28web%2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