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s1115问题

楼主(2015-04-27):
配置ads1115时,如果按手册上的配置的来做,无论输入多少,输出的都是7ffff,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A:
不会吧,检查检查应该是哪里弄错了。这个芯片我也用过。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检查检查应该是哪里弄错了。这个芯片我也用过。挺好的。

目前现在的问题是只能采样一路,不能采样四路,如何实现四路采样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候判断ads1115已经转换完了,要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现在的问题是只能采样一路,不能采样四路,如何实现四路采样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候判断ads1 ...

要自己看datasheet了,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看datasheet了,我忘了。

我看了一个星期了,也没找到标志位,你可以把你的程序给我传一份吗

网友A:
真不可以

网友B(2015-11-23):
正在用ADS1115做模数转换,现在是什么数据都没有读出来,不知道 哪里错了

网友C:
先保证数字接口可以正确操作,先读取内部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