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接触EMC,求助各路好汉

楼主(2015-04-27):
如图

放电头是经过一个高压包 对人体 或其他物体 进行 5KV 50HZ的放电,只要其中一个进行放电 ,其他的几台仪器的 显示屏就 不行了,只有背光是亮的,其他的全乱了,放电停止后 ,也不会恢复,只有重新上电后才会恢复。

求助各位,帮帮小弟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确实是EMC问题,需要详细情况才能分析原因。大概是共模干扰、辐射干扰之类,更可能是你的控制板布局不大好,或者保护、吸收环节有缺陷甚至干脆没有。

网友B:
罩子应该是需要的,接口处压敏器件和线路坑定也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EMC问题,需要详细情况才能分析原因。大概是共模干扰、辐射干扰之类,更可能是你的控制板布局不大好 ...

这些是放电时 ,芯片的VCC引脚示波器测的波形

是不是  对电源的干扰太大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还发现了 ,单片机和显示屏驱动芯片的通信数据线 混乱了,甚至会发生电平完全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