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刷屏问题

楼主(2015-04-27):
我用模拟刷屏,分辨率不高,用示波器量了一下一次刷1.5毫秒,可是还是能够看到刷的过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按理说这个频率,人眼很那分辨;
再提高点看看;

网友B:
可能问题不在刷屏程序.
有别的程序打断了刷屏, 比如长时间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C:
示波器只能周期性的采集,你在其他的中断中打断了,造成几十MS没有去刷屏。所以你才看到有刷屏的感觉,而你用示波器是看不到,那个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个频率,人眼很那分辨;
再提高点看看;

我觉得也是啊,1.5ms结束一次单色刷屏,不应该看到闪一下才对,有点怀疑是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问题不在刷屏程序.
有别的程序打断了刷屏, 比如长时间的中断服务程序. ...

没有开中断,纯刷的,stm32f405,io翻转达到84M了,tft的ic是ili9163  128x1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只能周期性的采集,你在其他的中断中打断了,造成几十MS没有去刷屏。所以你才看到有刷屏的感觉,而你 ...

没有开中断,8bit并口,底层直接优化编译出单周期的str指令,翻转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啊,1.5ms结束一次单色刷屏,不应该看到闪一下才对,有点怀疑是屏的问题 ...

那就一个个排除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