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DC-DC的电源芯片输出纹波及尖峰脉冲

楼主(2015-04-27):
最近做一个5V2A的电源,选用LM22676的DC-DC的电源芯片,输入的是直流15V,纹波大概80mV左右,但现在的问题是测得5V输出端有很多的尖峰脉冲,峰峰值能1.4V左右,严重影响信号采集。请问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或者用别的DC-DC器件有尖峰脉冲干扰码? 怎样能够滤掉呢。。。求指点!

网友A:
电感用的什么?
多大?
肖特基用的哪个
电容用多大?

网友B:
这个跟layout布局和周边元件的选择都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的什么?
多大?
肖特基用的哪个

电感用的屏蔽电感 10uH   肖特基是SK34  滤波电容用的是104和47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layout布局和周边元件的选择都有很大关系

Layout布局有哪些讲究的呢。。。  我现在发现把这个电路放在外面好用  直接焊在板子上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yout布局有哪些讲究的呢。。。  我现在发现把这个电路放在外面好用  直接焊在板子上不好用 ...

好好看下规格书,一般DC-DC规格书中都有参考layout布局,并且有推荐电路甚至推荐器件型号,最好按照推荐来做

网友C:
我感觉是共地问题,如果你要做到一块板子上,可以有一层敷铜地,我们之前的板子精简,把那层地去掉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量一下,IC的大电流开关输出到续流管、到电感 入 各有多长PCB线路,精确到毫米,是否有弯曲。电感 出 到滤波电容的PCB线路有多长。或者这部分发张照片上来看看。也许可以出点馊主意试一试降低毛刺

网友E:
感觉是反馈回路布线的问题。

网友F:
楼主听8楼大神的话,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把图纸照片这些也一并发布出来,他愿意帮你看看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建议要让大家帮忙解决问题,至少你也得有诚意,主动提供各种相关信息,不要藏着掖着,跟挤牙膏一样,别人是帮你解决问题,人家没有这个义务,完全是好心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流,布局很重要。我才不到100ma都能察觉不同的布局纹波差别明显。把pcb和原理图发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