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AX3232两路串口同时用出现问题

楼主(2015-04-27):
使用STM32两个串口分别接到MAX3232上,转RS232电平,一个接一块液晶(115200)通信方式为液晶返回触摸坐标,STM32返回数据,一个接到UPS不间断电源采集信号(2400)通信方式问STM32主动发送读取数据命令,UPS返回数据,
1.接上液晶,UPS处的串口接上,但不开机,液晶串口误码率非常高(10%成功率),拔出UPS串口接线,液晶处也就通信正常,UPS开机通信也会正常[测试10台,有2台这种情况]
2.接上液晶,UPS处的串口接上,开机,还是无法通信,【测试10台有2台这种情况】,(C1,C2,C3,C4原本焊接1UF,按手册改为0.1UF后情况变为第2种情况)
测试10台,另有6台通信都完全正常
各位大哥有没碰到过使用MAX3232两路通信出过问题的,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 STM32通过MAX3232的一路串口和液晶正常在通信时,插上MAX3232的另一路串口到一个设备,然后MAX3232的两路通讯都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 STM32通过MAX3232的一路串口和液晶正常在通信时,插上MAX3232的另一路串口到一个设备,然后MA ...

2路信号共用一片232芯片导致通信出错,很常见,可分别使用一片232芯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路信号共用一片232芯片导致通信出错,很常见,可分别使用一片232芯片解决 ...

这个没道理吧,如果有这问题,芯片厂家没理由会集成两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道理吧,如果有这问题,芯片厂家没理由会集成两路

芯片厂商也解决不了外部的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