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片间SPI通信接口硬件设计

楼主(2015-04-27):
我是小白……

想做两个DSP片间通信,用SPI实现,

但是不知道SPI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

两个DSP的SPI 接口直接相连可以吗?

求指导

网友A:
可以直接连的

楼主:
那请问SPI 的引脚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什么的吗?
还是什么外部硬件都不需要,引脚直接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你在引脚之间加上匹配电阻
上下拉一般是不需要的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设计上
到时候可以不焊接

网友C:
直接连接就行了吧,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

网友D:
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