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的TA可以捕获多小的脉宽?

楼主(2015-04-27):
(无正文)

网友A:
最小应该是刚配置好就捕获到,你可以看下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是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B:
看定时器选择的时钟频率了

网友C:
没有用到过这个功能,帮你顶到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应该是刚配置好就捕获到,你可以看下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是多少个时钟周期。 ...

我是说一个脉冲的宽度。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

网友D:
那得看定时器选择的频率了

网友C:
看下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是多少个时钟周期。

楼主:
设定一个数组把捕获到的数据直接存入数组,一定时间后读出,这样代码占用的时钟周期应该会最短吧。时钟如果用16MHz,能算出来吗?

网友E: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吧,楼主想捕捉多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