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电场测量

楼主(2015-04-27):
用一个电场电磁测试仪测量学校办公设备电场情况,发现本人办公桌上的电器电场异常高,台式计算机,打印机等有些部位如显示器,键盘等甚至达到了1000V/M,而测试他人的办公设备则没有测到或极小的电场,经过排查,发现是接线板插座的原因。换了一个接线板再测就没有测到电场了,请问各位,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有问题的接线板插座的保护地线断了,其他插座的正常。

网友B:
计算机要求接大地,如果电源插座的接地回路断路,那么系统地就会因Y电容的存在而带电,自然测起电场强度来会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接线板插座的保护地线断了,其他插座的正常。

谢谢回复,那如果保护地线断了,会导致什么后果,人会触电吗?会受到强大的电磁辐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如果保护地线断了,会导致什么后果,人会触电吗?会受到强大的电磁辐射吗? ...

  通常不会有什么大事,导致漏电的是电源部分的两粒数千皮法的 Y 电容,敏感点的人会偶尔感觉到不舒服, 但如果其他绝缘出现意外、或者比较潮湿的时候,有一定的可能性对人造成伤害。
  “强大”的电磁辐射这个东东,俺就表示也不大懂,莫许有?:lol

网友C:
会受到强大的电磁辐射吗?

放心,好好活着吧,什么事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受到强大的电磁辐射吗?

放心,好好活着吧,什么事也没有。

呵呵,谢谢,因为之前一直不知道插排的地线断了,与之相连的电脑和打印机等电器旁近距离工作了几年,想起来有些后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因为之前一直不知道插排的地线断了,与之相连的电脑和打印机等电器旁近距离工作了几年,想起 ...

我的排插从来不接地线(房间里根本没有接地线),活到今天还是好好的。
“后怕”真的没有必要。
倒是防止触电很重要,不过那也主要是靠漏电保护器,不是靠排插上的地线。

楼主(2015-10-19):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要求接大地,如果电源插座的接地回路断路,那么系统地就会因Y电容的存在而带电,自然测起电场强度来 ...

感谢回复,还想咨询一下,Y电容带电会对人有危险嘛?会使电脑及部件产生感应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还想咨询一下,Y电容带电会对人有危险嘛?会使电脑及部件产生感应电吗? ...

不能说“带电”,应是指Y电容中心接点(通常与系统地直通)未接大地。此时系统地会带电,如果经由其它回路通过敏感元件放电,确实可能会导致元件损坏,敏感的人也会有电击的感觉但不会造成伤害。你在3楼说的“辐射”并不会因此增加,更不必“后怕”,“后怕”本身对你的伤害会远远大于子虚乌有的“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说“带电”,应是指Y电容中心接点(通常与系统地直通)未接大地。此时系统地会带电,如果经由其它回 ...

谢谢解惑,您说通过敏感元件放电是指静电放电吗?放电过程也存在较强的电磁辐射电磁脉冲吧?抱歉我问得比较多,实在是因为贴身长期使用的器件,本人女性未育,担心对以后生育造成影响,所以顾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您说通过敏感元件放电是指静电放电吗?放电过程也存在较强的电磁辐射电磁脉冲吧?抱歉我问得比 ...

前面说了,在存在Y电容的系统中,如果系统地没有接大地,交流市电会通过Y电容耦合到系统内,如果这时触摸敏感元件,交流市电会通过人体对大地泄放,其能量是可能摧毁某些敏感器件的。这里显然不是什么静电放电。火花放电会产生电磁辐射,强度由火花放电的强度和其它一些相关因素决定,但前述放电过程不会产生明显的电磁辐射,更谈不上什么“电磁脉冲”,自己算算极端电流强度,学过大学课程《电路》或《电工》就该知道怎么算。所有日常接触的电子设备和器件均不会对人体产生可见的电磁辐射损害,也不会对生育造成可见的影响,而为此不必要的担心对健康带来的影响则要强烈的多。
其实,会用中学物理和大学相关课程,这些误解都可以从理论上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