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干什么的???

楼主(2015-04-27):
这是什么芯片??干什么的???只有两行字600 347s  ,谢谢了!!!!、、

网友A:
貌似光偶

网友B:
这个品牌查一下,美国仙童半导体,具体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C:
HCNR600,贴片版6N1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NR600,贴片版6N137

为什么上面标的和你说的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上面标的和你说的不一样?

hcpl0600这一类光耦,标号为600,功能和6N137一样,并不是说是6N137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上面标的和你说的不一样?

他肯定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