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CL7135和单片机制作数字电压表电压表,200mv档很伤脑筋啊

楼主(2015-04-27):
大神们 来给点意见啊~~~

楼主:
做10倍放大吗??mv级的放大用什么型号做啊?

网友A:
换一个6脚的ADC吧,18位的

网友B:
可以考虑直接用ICL7135做200mV 表头

基准电压用0.2V 按积分电流要求重新设计积分电阻,积分电容.

这样成本最低.
也可以考虑加一级*10放大,这个对电阻要求高:普通的50ppm/度的电阻不能用.

网友B:
mv级放大器,简单的用ICL7650 LTC1050 LTC2050 TC7650 TLE2654 等
这些运放放大200mV级的电压,基本不用考虑失调电压温飘及噪声....